S7-200系列PLC与WINCC以太网通信

楼主(2012-10-05):
CP243i作为连接S7-200的PPI口转以太网RJ45的接口转换器。如下图所示:

一.   硬件连接:

将CP243i的两端分别与S7-200的PPI口和以太网线连接(上图使用的是交叉网线,如果中间加交换机就要用直连网线,注:我们平时用的都是直连型网线)

二.   监控计算机的软件设置:

a.OPC—西门子PC_Access的设置:

S7-200一般都是通过PC_Access(OPC server)软件再与WinCC相连的。因此要首先

设置PC_Access, 但是在设置前一定要先运行一次西门子的MicroWin ,在它的设置PG/PC接口中选择 【 TCP/IP(Auto)à实际的网卡名 】,目地是将PC_Access的驱动选为TCP/IP, 之后打开PC_Access,见下图:

用鼠标右健点击 【 MicroWin(TCP/IP) 】,然后用鼠标左键选择 【 新PLC(N)… 】

只要填写 【 IP地址:192 .168 .1 .10 】(注:这是CP243i转换器的IP地址),然后直接点击 【 确认 】 ,进入下图:

用鼠标点击 【NewPLC】à新(N) à项目(I) ,如下图所示:

新建项目的对话框:

下边做4个例子:

(1)名称:ITEM_VB10,地址:VB10,数据类型:BYTE

(2)名称:ITEM_Q0_0,地址:Q0.0,数据类型:BOOL

(3)名称:ITEM_I0_2,地址:Q0.2,数据类型:BOOL

(4)名称:ITEM_MD20,地址:MD20,数据类型:REAL

添加完变量后,一定要存一下盘!至于文件名随便写一个或用缺省的也可

建立4个ITEM后,用鼠标安下图次序(1)(2)(3)依次点击,就进入了测试状态

如果通讯正常,质量显示为good 否则为bad

b. 西门子WinCC的设置:

打开WinCC,新建一个项目【 test_s7_200】:

用鼠标右键点击 【变量管理】 à 添加新的驱动程序(N) à选择 OPC.chn

用鼠标右键点击 【OPC Groups (OPCHN Unit #1) 】  à选择【 系统参数 】

用鼠标双击 【 \\<LOCAL> 】 ,搜索本机OPC服务器:

选择 【 S7200.OPCServer 】,再选择 【 浏览服务器 】 ,

选择 【 下一步 】

将Items栏中内容全部选定,然后点击 【添加条目】

选择 【 是 】

选择 【 确定 】

选择 【 完成 】,之后PC_Access中的变量就来到WinCC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