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时间运算

楼主(2012-10-05):
我用Omron CJ2M CPU13, 其中当操作员按一个按钮(特定操作)时plc记住此时的时间T1, 当再次按下这个按钮时就住当时的时间T2, 我需要知道两个操作之间的时间间隔T=T2-T1(由于时间比较长,也不定期,所以不能用定时器), 但是在plc里找不到有时间加减的运算指令,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多谢!

网友A:
32位加法可以满足要求吧?

每秒+1可以达到几十年

每毫秒+1可达二十天左右

楼主:
我考虑过用这种办法,但是如果中间发生停电的情况就没有办法统计到真正的时间,内部时钟还有电池备份。

还是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