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监控不显示如何处理?

楼主(2012-10-05):
   用的是  S7 V5.4 SP5 的软件, S7  300 318-2DP 的 PLC 。在线叶梯形图一个程序网络中一部分能监控,另外一部分不能监控是咋回事?

   后来发现是程序过长引起,但是怎么有时候又能全部显示在线的绿线条,有时不能显示?

网友A:
通讯太慢。

你用以太网监控就没问题。

网友B:
可能你用的是MPI吧,把鼠标点击一下你想监控的网络段要等一会才能监控。再一个就是用以太网,这个速度快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