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能实现什么智能算法?还有配套的软件都用什么?

楼主(2012-10-05):
小弟刚接触PAC,希望各位大侠能伸出援助之手,不甚感激!!!!

网友A(2014-08-08):
PAC是近年来针对复杂工业控制需求开发的一种工业控制器,相比PLC的I/O控制、简单运动控制,PAC具有更高级的功能能力,其不但可以汇集多轴同步运动控制、智能仪器仪表模块、视觉模块,同时可设置不同的扫描周期,使得不同任务可以并行处理。除此之外,PAC提供了多种与外围模块的通信方式,方便复杂控制解决方案的实现,因为PAC具有较大的存储、运算能力,使得控制算法不仅仅局限于PID控制及参数整定,同时可进行各种控制算法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