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400接线柜里面的这个模块是什么?

楼主(2012-10-05):
请问这个模块是什么?它起什么作用?

网友:
咋看像是信号隔离器,也叫安全栅的玩意吧,而且看端子标识应该是4-20mA的信号隔离器

网友A:
隔离模块,或转换模块.

网友:
补充说明--DZG型配电器可为两线制变送器提供隔离的24V电源,同时将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隔离转换成标准的4~20mA或1~5V信号。

网友:
没有见过这类电器,来学习看看啦 !

网友B:
模拟量输入配电器吧,上面还有零点,量程的调节

楼主:
对:
江湖走走
-
-原创军团
关于
补充说明--DZG型配电器可为两线制变送器提供隔离的24V电源,同时将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隔离转换成标准的4~20mA或1~5V信号。
内容的回复:
O(∩_∩)O谢谢

网友C:
模拟量的光电隔离器,起隔离和抗干扰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