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热电偶热电阻问题!

楼主(2012-10-05):
请问西门子plc中,热电偶 热电阻不接入专用模块,而是接入普通模拟量模块,中间通过这个模块接入PLC中

请问这个模块是什么  ?起什么作用?

      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比如压力 液位等它们也是通过这个模块接入普通的PLC模块中,如图

  这个又什么怎么回事?

他们相同点是 接入PLC中的模块是一样的!都是四线制接线!

网友A:
信号隔离器,回答完毕,你2个帖子问的是一样的!

网友A:
补充说明下你的东东,2个图片的型号不一样的:

DWZ型二线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以热电阻作为测温元件,可将被测温度线性地转换成4~20mA标准信号输出。其电源线和信号线共用两根普通导线,可减少系统连线。

DZG型配电器可为两线制变送器提供隔离的24V电源,同时将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隔离转换成标准的4~20mA或1~5V信号。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补充说明下你的东东,2个图片的型号不一样的:DWZ型二线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以热电阻作为测温元件,可将被测温度线性地转换成4~20mA标准信号输出。其电源线和信号线共用两根普通导线,可减少系统连线。DZG型配电器可为两线制变送器提供隔离的24V电源,同时将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隔离转换成标准的4~20mA或1~5V信号。内容的回复:

O(∩_∩)O谢谢

网友B:
就是个温度变送器啊!

网友C:
热偶、热阻接入的是带变松性质的安全栅,即有变送器作用的安全栅,能够把热电势毫伏信号或热阻信号转换为电流信号,其量程设置需要对安全栅编程,编程软件因为安全栅厂家不同略有差异,不过还是很好设定。

电流信号进入的只是安全栅作用,其不需要编程直接使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