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CAN转485

楼主(2012-10-05):
本人有一个CAN/RS232转换器,和一个RS232/485转换器,如何实现CAN转485.

网友A:
北京鼎实好像有种专用的CAN转485的转换器

楼主:
谢谢!本人需要用这两个转换器实现CAN转485,双向

网友B:
CAN转485的话,台达有个叫做IFD9503还是IFD9502的模块,可以使用

网友C:
深圳宇泰UT-2506这款产品就是RS232/485转CAN

网友D(2013-10-09):
用一台电脑,开发一个小应用程序,接收一方数据后通过软件发送到另一方。

网友E(2014-10-30):
你好!CAN总线设备专营店!为您推荐CAN485MB工业级智能协议转换器/CAN转RS485/232可二次开发/OM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yUqtgG&id=41080262880

网友F:
CAN232P   USB/RS-232/485/422与CAN协议转换器   5V供电

网友G(2016-01-19):
直接买一个CAN转RS485模块即可。

网友H(2016-03-31):
485允许一个主,而CAN是多主的,两条总线不能直连,需要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