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B2

楼主(2012-10-05):
请教:我用台达EH32T的PLC和台达B2的伺服驱动器,为何伺服一上电,电机就被锁了,就好像伺服电机已经启动了一样?

楼主:
求助!请各位高手指点哈

网友A:
P2-10设为101就不锁了。

楼主:
谢谢终觉浅!已经解决

楼主:
还有3个问题请教:

1.为什么台达B2伺服通电后,一直会有ALRM报警输出?怎样才能解决?

2.台达B2伺服的DI点怎样规划?假如我要用DI1-DI5,只要将对应参数的值设为A接点就可以了吗?

3.台达B2伺服的DI2的初值为102,如果改为106或者128可以吗?表7.1里面DI的功能定义讲的不清楚?

网友B:
您好!

1.为什么台达B2伺服通电后,一直会有ALRM报警输出?怎样才能解决?  如果伺服为首次通电,会报“ALE13、ALE14、ALE15”的警报,这是由于没有封正反转限位和急停所致,要将P2-15、P2-16、P2-17设定为0.

2.台达B2伺服的DI点怎样规划?假如我要用DI1-DI5,只要将对应参数的值设为A接点就可以了吗?

3.台达B2伺服的DI2的初值为102,如果改为106或者128可以吗?表7.1里面DI的功能定义讲的不清楚?

这个您具体要用到什么功能?是零速钳制,还是什么?请具体说明,谢谢!

楼主:
对:中达焦健关于您好!1.为什么台达B2伺服通电后,一直会有ALRM报警输出?怎样才能解决?  如果伺服为首次通电,会报“ALE13、ALE14、ALE15”的警报,这是由于没有封正反转限位和急停所致,要将P2-15、P2-16、P2-17设定为0. 2.台达B2伺服的DI点怎样规划?假如我要用DI1-DI5,只要将对应参数的值设为A接点就可以了吗?3.台达B2伺服的DI2的初值为102,如果改为106或者128可以吗?表7.1里面DI的功能定义讲的不清楚?这个您具体要用到什么功能?是零速钳制,还是什么?请具体说明,谢谢!内容的回复:

您好!昨天通过与中达广州工程师的沟通,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感谢您的回复!还有问题想请教您,我用的是位置模式,通过程序给伺服脉冲,当碰到极限开关时,电机为停止转动,但伺服没有输出一个ALRM的报警?当我移开极限开关时,电机又会转动,而且转动的很快,时间却很短,为什么遇到极限开关后还会继续转动,怎样设置可让它不转?有时当碰上极限开关时,伺服电机会抖动(把伺服电机放在工作台上,没有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