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的故障分析、诊断与处理之一

楼主(2012-10-05):
电动机不能起动

原因可能有:电源线太细,起动压降太大,应更换粗导线。三角形接线错接成星形接线,又是重载起动,应按三角形接法起动。送电电压太低,应增高电压,达到要求的电压等级。若三相电压不平衡或缺相,说明故障发生在起动设备上。若三相电压平衡,但电动机转速较慢并有异常声响,这可能是负荷太重,拖动机械卡住。此时应断开电源,盘动电动机转轴,若转轴能灵活均衡地转动,说明是负荷过重;若转轴不能灵活均衡地转动,说明是机械卡阻。若三相电压正常而电机不转,则可能是电机本体故障或卡阻严重,此时应使电动机与拖动机械脱开,分别盘动电动机和拖动机械的转轴,并单独起动电动机,即可知道故障所在,作相应的处理。 处理方法:当电动机不能起动的故障时,可使用万用表测量三相电压,若电压太低,应设法提高电压,

当确定为起动设备故障时,要检查开关,接触器各触头及接线柱的接触情况;检查热继电器过载保护触头的开闭情况和工作电流的调整值是否合理;检查熔断器熔体的通断情况,对熔断的熔体在分析原因后应根据电动机起动状态的要求重新选择;若起动设备内部接线有错,则应按照正确接线改正。

当确定为电动机本体故障时,则应检查定,转子绕组是否接地或轴承是否损坏。绕组接地或局部匝间短路时,电动机虽能起动但会引起熔体熔断而停转,短路严重时电动机绕组很快就会冒烟。

检查绕组接地常采用的方法:用兆殴表检查绕组的对地绝缘电阻,若存在接地故障,兆殴表指示值为零。绕组短路:通常用双臂电桥测直阻的平衡情况,对于绕组接地、匝间短路的处理通常都是重新绕制绕组。

其它原因

由于轴承损坏而造成电动机转轴窜位、下沉、转子与定子磨擦乃至卡死时,应更换轴承。 若在严冬无保温,环境较差场所的电动机,应检查润滑脂。

网友A:
很详细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