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的故障分析、诊断与处理之二

楼主(2012-10-05):
鼠笼式电动机起动后转速低于额定值

(1)电源电压;如端电压降低,则电机起动转矩减小,转速降低。若检查是电压太低,则应提高)电源电压。电动机接线错误,绕组应是三角形接线而错接成星形的也会使相电压降低。

(2)转子电阻;若鼠笼转子导条断裂或开焊,表现为转速和起动转矩下降。导条断裂和开焊,首先可进行直观检查,也可借助于仪表检查。直观检查:就是查看鼠笼导条有没有电弧灼痕,有无断裂和细小裂纹,端环连接是否良好。借助于仪表检查:一种方法是在电动机运行时,看指示电动机定子电流的电流表。在鼠笼转子导条断裂或开焊故障时,电流表指针将来回摆动。对于未装设电流表的电动机,可将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串联电流表后接到15-20%Ue(Ue为额定电压)的三相交流电源上,(用三相自耦调压器调压),盘动电动机转轴,随着转子位置不同,定子电流会发生变化,指针突然下降处即导条断裂或开焊处。

若检查是被拖动机械轻微卡住,使转轴转不灵活,也会使电动机勉强拖动负载而引起转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