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的故障分析、诊断与处理之三

楼主(2012-10-05):
异步电动机运行时三相电流不平衡

异步电动机的旋转磁场的产生:将定子三相绕组联成星形接法,三相绕组的首端u1、v1、w1分别与三相交流电的相线a、b、c相连接。为了讨论方便,选定交流电在正半周时,电流从绕组的首端流入,从末端流出;反之,在负半周时,电流流向相反。定子绕组在三相交流电不同相位时合成旋转磁场。当ωt=0时,a相电流为零;b相电流为负值,电流由v2端流进,v1端流出;c相电流为正,电流从w1端流进,w2端流出,根据右手螺旋法则,可以判定出此时定子三相绕组电流产生的合成磁场方向。当ωt=90o时,此时a相电流为正,电流由u1端流入,u2端流出;b相为负,电流由v2端流进,v1端流出;c相为负,电流从w2端流入,w1端流出,这一时刻合成磁场方向已顺时针方向在空间转过了90o。同理,可分别得出ωt=180o、ωt=270o和ωt=360o时定子三相绕组电流产生的合成磁场方向,ωt=36oo时与ωt=0o时的合成磁场方向相同。造成电动机三相电流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1)三相电压不平衡。若电源电压不平衡导致电动机运行时三相电流不平衡,可检查电源电压,做出处理。

(2)个别绕组匝间短路。将造成各相阻抗不相等,在三相平衡电压的作用下,使得三相电流不平衡。

(3)由于起动设备故障造成电动机三相电压不平衡。对于绕组重新绕制的电动机,除上述原因外,还可能是由于线圈接线有错误或部分线圈匝数有错误所造成。对错误接线应检查纠正。用双臂电桥测量各相绕组的直流电阻,若电阻值相差过大,则说明线圈匝数有误应重新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