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的故障分析、诊断与处理之四

楼主(2012-10-05):
异步电动机运行时温升过高

电动机运行时温升过高。可按以下几方面进行检查和处理。

1、过载运行引起温升过高

若经检查确定温升过高是由拖动机械皮带太紧和转轴运转不灵活引起,应会同机械维修人员适当地放松皮带,拆检机械设备,使转轴灵活,并应保持在额定负载状态下运行。

2、工作环境恶劣引起温升过高

此时可搭简易凉棚遮阴或用鼓风机,风扇吹风。同时更应注意清除电动机本身风道的油污及灰尘,以改善自冷条件。

3、电动机运行故障造成温升过高

电动机绕组有匝间短路及接地存在,或者因轴承运行中损坏,均会引起局部温升过高。这时打开电动机,目视鼻闻,有否烧焦。手摸,比较温度,找出短路处,分开短路部分。轴承损坏可更换轴承。

由于鼠笼转子导条断裂、开焊造成的温升过高,对电机转子处理后投入运行。 此外,电动机温升过高还与电动机电压过高或过低有关。重新绕制的电动机,由于绕制参数变化也可能会造成电动机在试运行时就发热。此时可测量电动机的三相空载电流,若大于额定值,则说明匝数不够,应予增加。正反转频繁或起动次数过多也可引起电机温升过高,这时应减少电机正反转和起动次数,或改用其他类型的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