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性能对震动的产生主要原因

楼主(2012-10-05):
直线电机性能对震动的产生主要原因
一般来说,直线电机中的电机本身不产生噪音。通常感觉到的“直线电机噪音”事实上是直线电机直接或间接地与周围结构产生振动的声音效应。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噪音问题可被视为涉及到整个电机应用的振动问题。因加载滚动体数量变化而产生的激振当一个径向负荷加载于某个直线电机时,其承载负荷的滚动体数量在运行中会稍有变化,即:2-3-2-3....这引起了负荷方向的偏移。由此产生的振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可通过轴向预加载来减轻,加载于所有滚动体(不适用于直线电机中的圆柱滚子直线电机)。

部件的波度在直线电机圈与直线电机座或传动轴之间密配合的情况下,直线电机圈有可能与相邻部件的外形相配合而变形。如果出现变形,在运行中便可能产生振动。因此,把直线电机座和传动轴进行机加工到所需的公差很重要。

局部损坏由于操作或安装错误,小部分直线电机滚道和滚动体可能会受损。在运行中,滚过受损的直线电机部件会产生特定的振动频率。振动频率分析可识别出受损的直线电机部件。应用场合中的振动行为在许多应用中,电机的刚度与周围结构的刚度相同。由于这个特点,只要正确地选择直线电机(包括预负荷和游隙)及其在应用中的配置,就有可能减低应用中的振动。

1.摩擦相容性
  直线电机轴径与轴瓦直接接触时避免发作粘附和构成边境光滑的性能。影响摩擦副摩擦相容性的资料要素是:
  (1)成副资料冶金上构成合金的难易水平。
  (2)资料与光滑剂的亲和才能。
  (3)成副资料在无光滑状态下的摩擦因数。
  (4)资料的微观组织。
  (5)资料的热导率。
  (6)资料外表能的大小和氧化膜的特性。

2.钳入性
  资料允许光滑剂中外来硬质颗粒钳入而避免刮伤或(和)磨粒磨损的才能。对金属资料而言,硬度低和弹性模量低者,钳入性就好,而非金属资料则不一定,例如碳石墨,弹性模量较低,但钳入性不好。电机通常用较软资料与较硬资料构成摩擦幅,普通用较软资料做轴瓦。

3.磨合性
  直线电机在轴径与轴瓦的磨合过程中,减小轴径与轴瓦加工误差、同轴度误差、外表粗糙度参数值,使接触平均,从而降低摩擦力、磨损率的才能。

4.摩擦顺应性
  资料靠表层的弹塑性变形补偿滑动摩擦外表初始配合不良和轴的挠曲性能。弹性模量低的资料顺应性较好。

5.耐磨性
  成副资料抵御磨损的才能。在规则的磨损条件下,用磨损率或磨损度、磨损量的倒数来表示耐磨性。

6.抗疲倦性
  在循环载荷下资料抵御疲倦毁坏的才能。在运用温度下,轴瓦资料的强度、硬度、抗冲击强度和组织平均性对立疲倦性是非常重要的。磨合性、钳入性好的资料,通常抗疲倦性差。

7.耐蚀性
  资料抵御腐蚀的才能。光滑油在大气中运用时将逐步氧化,产生酸性物质,而且在大多数光滑油中还含有极压添加剂,它们都会腐蚀直线电机资料,因而,电机资料需求具备耐蚀性。

8.耐气蚀性
  固体相关于液体运动的状态下,当液体中的气泡在固体外表左近决裂时,产生部分冲击高压或部分高温,将招致气蚀磨损。资料抵御气蚀磨损的才能称为耐气蚀性。通常,铜铅合金、锡基外球面直线电机合金和铝锌硅系合金的耐气蚀性较好。

9.抗压强度
  电机接受单向载荷而不被挤坏或尺寸不变化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