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BTC(北京超同步)GS系列的伺服电机

楼主(2012-10-05):
它能不能实现开环控制?  参数Pn30(编码器无反馈报警设定0、无效,1、有效)是不是设定这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A:
没有使用过;应该使用的人也不会太多;可以直接给厂家询问一下;比较快一些!!!

网友B:
可以开环控制 但怎么能知道电机的运转情况 不知道电机的运转情况也无法进行插补

网友C:
有的数控车上用的它的主轴控制器

楼主:
如果去掉编码器是不是就与一般的变频电机就没什么区别了。

网友D(2017-11-19):
CS.00=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