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选型设置

楼主(2012-10-05):
A 、电流级别选型

    1、同时按下“∧、EPROG”三键,然后送上电源,35秒后放开,此时指示灯闪烁。

    2、按两次“M”键

    3、按“∧、∨”键开始选择电流级别

    4、选择完成按“E”键退出,不用保存参数。

B、配置调速器参数(也就是设置电机参数)

    1、按两次“M”键——DIAGNOSTCS

    2、按一次“∧”键——CONFIGUREDRIVE

    3、按两次“M”键——DISABLED——(改为)ENABLED

    4、按一次“E”键——(返回)CONFIGURE DRIVE

    5、按一次“∨”键——NOMMOTOR VOLTS(电枢电压)

    6、按一次“M”键——进入设置电枢电压

    7、按一次“E”键——(返回)NOM MOTOR VOLTS

    8、以下几参数(电枢电流、励磁电流等)分别重复“567三个操作

    9、设置完成按“E”键返回CONFIGURE DRIVE——ENABLED——(改为)DISABLED,此时指示灯停止闪烁

    10、保存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