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新增加测点!

楼主(2012-10-05):
  新增测点!是在新增加模块的情况下完成!请问接入电流互感器信号!是不是需要选择四线制接线,一个DZG隔离栅上面可以接入2个信号?不需要给电流互感器配24V电源?

  再个问题就是2线制和四线制的区别是什么? 2线制就是通过隔离栅DZG型配电?四线制是从外部配电,不是从控制规送出的24V电源?

网友A:
     常见的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是5A或1A,然后你必须根据你现场的电流互感器来选择电流变送器,就是1(5)A输入--输出4-20mA的电流变送器,电流变送器的输出--进入你的DZG隔离栅的输入;一般电流信号用两线制即可;

估计你这个需要增加电流互感器、电流变送器、隔离栅、然后模拟量输入模块;2线制即可,DZG隔离栅是有源隔离器,意思就是你需要提供一个24V电源给他,然后他还有24V电源的输出可以用,电流互感器不需要电源,就是隔离栅输出的+—接入你输入模块的+—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