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变频器如何能超过电机额定转速运行?

楼主(2012-10-06):
例如:电机额定频率50Hz,额定转速1500;我想让电机最高转到2000,请问变频器的参数应该如何设置?这种情况下的重载启动又该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设置20.02 MAXIMUM SPEED这个参数为2000,就是最大速度设定为这个即可,同时控制宏不能为标量控制,标量控制此参数不起作用

然后要超速运行的话是有条件的,就是你的电动机负载比较轻才可以;你问重载启动的情况,估计你没法超速运行!

网友B:
是的,你要是重载的话肯定会丢转的。

网友C:
要是有过调制功能选项的话最好开启

网友D:
重载启动,适当加长启动加速时间。

楼主:
我估计只能标量控制模式,DTC没办法超速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设置20.02 MAXIMUM SPEED这个参数为2000,就是最大速度设定为这个即可,同时控制宏不能为标量控制,标量控制此参数不起作用然后要超速运行的话是有条件的,就是你的电动机负载比较轻才可以;你问重载启动的情况,估计你没法超速运行!

楼主:
经测试,1楼6楼为正确答案,思路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