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泰变频器2.2KW图

楼主(2012-10-06):
那部分是电流电压检测啊

网友A:
那个小板应该是对电流处理的

网友B:
     不会电路板的说,这变频器好像不是很大的说 !功率有 2.2 KW 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电路板的说,这变频器好像不是很大的说 !功率有 2.2 KW 吗 ?

理由是因为看着不像2.2KW吗?因为6只IGBT (K20N60T)那么看着有多大呢?

网友C(2012-12-07):
电压检测应该在开关电源部分,电流的话你找下哟没有A7840

网友D:
应该是母线单电阻采样,

网友E:
看电路板,确实如楼上所标的----最右边的那方框是电流采样处理电路!一堆电阻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