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之C语言应用

楼主(2012-10-06):
梯形图中直接调用函数名称即可.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还有一块-------------------

网友A:
国产PLC能直接支持C语音应用,不错

网友B:
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C:
这个能把C 编译器做好,应在PLC 上确实是个优势,但是信捷的软件做的确实 不行,不能分段。没有结构的概念。

网友D(2012-11-27):
好厉害 啊崇拜啊值得学习

网友E(2013-06-06):
http://www.honeygeek.org/?fromuid=230

网友F(2014-04-17):
没有解释呀,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G(2015-04-15):
能多些注释就好了,,,,

网友H:
看不懂的路过,只能支持,自己加油了

网友I(2015-05-31):
信捷的PLC和触摸屏都能支持C语言,很不错,如果能信捷能给出详细的可用函数手册就好了

网友J:
看不太懂,有点难度

网友K(2015-07-20):
高手,学习了  楼主很厉害

网友L:
请问这个c语音遇到while(1)死循环怎么处理。????

网友M(2016-09-07):
没看到有资料内容呢?

网友N(2018-11-12):
谢谢楼主分享,很实用的资料

网友O(2020-08-11):
if(HD[200]>DD[220]>HD[202])

{

B[20]=1;

}

数据比较  错误为什么

网友P:
TOUCHWIN软件自带函数帮助的。

网友Q(2020-09-14):
引用 网友O:
if(HD[200]>DD[220]>HD[202]){B[20]=1;}数据比较  错误为什么...



信捷PLC功能块中调用的地址  没有HD  这一说的   只能是  D 用 W代替    M用B 代替, 你里有HD 应该是XD系统的PLC  那么 HD[200]   正确的表达方法就是  W[200]

 至于这个W是D 还是 HD  还需要你调用C功能块的时候指定

网友R:
引用 网友Q:
"阿哥先生" 的回复,发表在27楼        对内容: 【if(HD[200]>DD[220]>HD[202]){B[20]=1;}数据比较  错误为什么...】进行回复:        ----...



10个数据,比较输出对应序列号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S(2020-11-02):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把C 编译器做好,应在PLC 上确实是个优势,但是信捷的软件做的确实 不行,不能分段。没有结构的概念。...



用group

网友S:
加入头文件可以直接在c里面用d,hd,m,hm,sm等等的软元件

网友T(2021-02-21):
这是设定值与实际值数据比较再对D200-D212赋值的意思吗?

网友U(2021-03-31):
有比较熟悉信捷PLC  C语言的高手吗? 一起探讨讨论?

网友U:
引用 网友O:
if(HD[200]>DD[220]>HD[202]){B[20]=1;}数据比较  错误为什么...



假设你的HD  DD HD 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c语言是不能这样写判断的  应该是  if(HD[200] > DD[220]  && DD[220] > HD[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