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4许可证密钥到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2-10-06):
STEP7V5.4许可证密钥到了怎么办啊??如何才能打开STEP7V5.4,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你好!百度找一下网上有很多的说!确实找不到QQ或者站短私聊我的说!我手把手教你安装密匙的说!

网友B:
从新安装<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C:
      同意一楼 阿君 的说法,如只是学习使用的话建议是去 淘宝 qsm78 的卖家,发一个给你吧 !

      如是商业使用就 买正版吧 !

楼主:
谢谢我已近解决了,从装是没用的,去网上下个STEP授权就可以了

网友D:
就是啦,什么事,自己做,就会有进步的啦!1

网友E:
楼主你好!百度找一下网上有很多的说!确实找

网友F(2013-11-2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百度找一下网上有很多的说!确实找不到QQ或者...

 我也是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是学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