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维修中一些问题,自己弄不明白,请教高手

楼主(2012-10-06):
    气动阀在初次标定之后,使用一段时间,量程达不到,该怎么调节?已经清理好气源,但螺杆怎么调我就不知道啦!

    还有启动泵之后有些管道有震动,声音很大,没有找到原因!不会是气动阀和流量计有问题吧?

    压力变送器的迁移和标零有什么区别?测量气体压力是否只是标零就可以!测量塔的压力(导压管在液位之上,但有冷凝的液体在导压管内)怎么标定?

    电加热器程序弄好后,升温阶段很慢,持稳阶段不是那么平稳(温差上下浮动较大),该如何解决?某DCS厂家给编的程序,但一直使用不是很方便!人家已经尽力啦

    小弟刚学仪表,很多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望各位大佬帮助

网友A:
问题较多,可以看见楼主是求急心切,其实这些问题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会逐渐的解决,就如同吃饭一样一口口的吃,时间长久了就知道那个好吃,那个要慢嚼一样,所谓见多识广也。

偶算个仪表民工级维修工,虚度10年青春,对于仪表已经不再有那么多为什么,羡慕楼主的学习精神。

偶现在正在厂里保运,一套设备开车弄得拖拖拉拉,师傅们都加班烦了,偶这个后来者之后在这里留守,现在现场没事,就絮叨几句,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第一个问题,气动阀的问题,气动阀标定实质上是标定的定位器或电气转换器,调节阀的行程——阀杆一旦固定,除非人为的改变,其不会自动的变化的,除非其余执行机构的连接螺母松动造成阀杆在连接螺母处的位置发生变化。

因此如果一个标定好的气动阀使用一段时间无法实现全关或全开的变化时,大多数是定位器或电气转换器的零点、量程发生了改变,改变的原因主要有电子器件受周围温度环境影响而发生的电子器件的零点漂移,我们叫他零漂。此外如果阀门定位器是老实的机械结构或者部分机械结构时,由于其内部喷嘴挡板机构有很多杠杆系统,因此配备了很多弹簧,这些弹簧随着使用时间延长会出现钝化或者叫弹性变差,再者弹簧的固定螺母受周围设备的震动会出现松动,造成杠杆系统的弹簧预紧力发生改变,引起阀门定位器的输出不能达到最大或最小,造成气动阀没有全开或全关的气源压力。

所以如果气动阀无法实现全开全关首先要看气动阀的附件电气转换器或阀门定位器是否能够输出最大或最小气源压力(调节阀名牌上标注的气源压力范围),如果无法达到就需要校正定位器或电气转换器。

如果阀门定位器或电气转换器输出的气源压力负荷气动阀的压力要求范围,气动阀却无法实现全关的时候,就要对气动阀的执行机构,我们 通常叫做阀座内部进行分析,是否有介质杂质卡在里面,造成阀杆连接的阀芯在向下关闭时被杂质挡住,使调节阀无法实现全关的行程,这个时候就要拆卸阀门进行清洗,我们平常做法就是拆卸气动阀的上阀盖,这样可以减少劳动强度和工作量,提出阀门的上部分,查看阀座内部是否有杂质,阀芯是否出现损坏,气蚀磨损等现象,对症处理后在重新安装,这个时候如果连接阀芯的阀杆位置发生改变就要对其重现标定,标定方法严格的说要安装气动阀名牌上的气源压力范围进行线性化的5点校准,即0,25%,50%,75%,100%看每段行程是否线性,是否符合气源压力下的标准状态,全行程的开关是否能够达到,然后再对阀杆开度做相应的微调。但这种工作太过繁琐和麻烦,现场仪表维修人员常常没有耐心因此大多数和阀门定位器或电气转换器实行连调,大多数只关注3点状态,即0,50%,100%是否满足,然后做相应的调整,甚至大体看一下,差不多就通过。

网友A:
关于气动阀阀杆的调整,偶们基本上用老虎钳子拧,当然如果现场阀门处于全关位置时是很难拧动的,所以基本上都是让调节阀全开或者开启一个行程用老虎钳子拧动,拧的顺序如同开阀门,顺时针转动就是阀杆向下移动就是关,逆时针就是阀杆向上移动就是开,如果阀杆比较粗或者力气小用老虎钳子拧不动,这个时候可以用扳手拧阀杆与阀门执行机构连接处的螺母(偶们通常叫做背母)。如果连接处是通过两个螺母相互拧动实现的配合,在调整阀杆行程时要用两个板子进行配合操作,目的就是在转动阀杆上的背母时,执行机构的阀杆不转动,转动阀杆的方向如老虎钳子一样。

网友A:
第二个问题

启动泵后的管道震动与仪表设备无关或者说关系非常渺小,这个主要是系统(泵、管道、介质、设备基础)共振引起的震动现象,主要原因可能是泵的转动是否同心,泵的安装基础是否牢固,泵与电机的轴承是否同轴,泵出口手阀状态开启的位置,管道是否有支撑,管道是否垂直,管道内介质是否慢管,介质是否有杂质,介质的流量特性是否符合均质流体等等原因,专业的偶不懂,不过仪表设备引起管道震动不会是主要原因。如果调节阀选用时过大,在生产中机会处于全关位置及小流量状态下运行时,会对介质产生气蚀作用有可能发生啸叫和喘振,不过其引起管道震动的能量还是达不到的。

网友A:
第三个问题

变送器的迁移或标零,要看变送器的测量范围,如果测量范围是从零压力开始的范围那么就叫零点,如果范围是从某一个不是零开始的压力叫底限。零点能够标零,只要选择编程器的零线校准即可实现零点标定,而底限不能零点标定,如果底限使用零点标定,那么变送器就会把零压力作为变送器的底限来处理,从而改变了变送器的测量范围造成了压力、压差测量的不准确性。

关于压力的零点和底限是怎么回事,可以这样说,如果变送器要测量的介质在零压力时,变送器此时检测的却不是零,而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对应于工艺介质压力确是零,那么这个压力就叫做变送器的底限,其大小叫做迁移量,其可以看出迁移量可大可小,可正可负,但是不是零。如果是零就不需要迁移了也就是与介质压力相对应了,那么就叫做零点了。

严格的说任何通过取压管检测介质的压力时,其在介质压力为零时变送器检测的都不是零,因为引压管内有介质产生静压,就是气体也有压降,这个平常就有大气压的说法。所以每个变送器都没有零点,可是在工程实施中是很难准确做到这个变送器底限的,所以为了简化工程实施难度,在一些高压力或者引压管的静压非常渺小的情况下都忽略了这个静压对测量造成的影响,比如兆帕级别的检测引压管内的介质产生的附加压力都忽略不计,变送器的底限都是零点,没有迁移量一说。

对变送器的零点、底限进行标定其实很简单,如果是零点那么就把变送器从引压管内切出,即关闭取压阀排污放空后直接用编程器校准零点即可。对于底限的变送器的校准不应再现场进行,因为很难有合适的压力源使其与变送器的底限相等,所以需要拆卸送到有校准器产生标准压力的校准室进行标定。

网友A:
第四个问题

电加热来控制介质温度是一个难题,不只是电加热器所有的温度控制几乎都很难做到0.1度以下的控制精度,因为温度是一个非常难以准确测量的参数,温度的检测现场常用的就是感温器我们通常叫做温度传感器,其几乎都是用了热传导的方式,热传导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收介质的容量、温度传感器保护套管的厚度、材质,感温原件的热效应和转换速率影响,如果传热时间越长,介质温度变化若频繁,那么温度传感器反映的温度越不准确,这个通常叫做热滞后,滞后时间的缩短是一个难题也可以说不容易解决。

如果电加热器启动加温时介质温度变化缓慢,说明介质的容量较大即受热面太大,需要长时间才能升温,也有可能是电加热器功率不够。如果在温度达到接近值恒温下,温度波动大可以看出介质受热不均和温度传感器热滞后时间大,再者电加热器输出的热功率微小状态下不易控制。这个时候除了想办法使介质热量准衡比如增加搅拌器之外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除非改变电加热模式,使用多个小功率的电加热器来替代大功率的电加热器。通过DCS组态的PID程序虽然能够略有提高,但效果还是很难达到理想。

网友A:
希望对楼主朋友有所帮助

网友B:
      学习啦,我司也是有一个 比例控制的 气控阀,总是休息一天长时间停车后运行,阀门开度总是打开得很小,要运行几个小时才能正常开启 !

网友C:
写的很详细,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D:
jiao工威猛~~~~~~~~~~~~~~~~~~~~~~~

网友E:
 学习啦,写的很详细,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jiao工威猛~~~~~~~~~~~~~~~~~~~~~~~

网友G:
回答的非常给力,建议受精,给予表扬!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答的非常给力,建议受精,给予表扬!

得令,已受精

网友I:
这位老哥,应该对仪表已经是精通啦!説的好!以后要多出来交流啊!

网友J:
真是受教了,学习   学习

网友K:
学习学习了,小弟初来匝道

网友L:
jiao工威猛,学习了

网友M:
说得很细致,有一定的经验,

网友N:
认真、细致、专业讲解!学习了!

网友O:
回答的非常好,谢谢您了,受益匪浅!

网友P:
真的很不错,一个热心人~~

网友Q(2012-11-17):
向知识致敬,向jiaoanpeng学习啊。

网友R:
很详细,学习了。多谢指教

网友S:
我公司招聘技术服务工程师,有意向的联系我,邮箱:zhongyunfei2002@sohu.com 工作地点:南京

网友T(2012-12-17):
     本人是转行干的仪表,半年在钢厂当了一个副班长,给你点我个人心得,仪表分类很多种,我个人认为仪表其实分老式仪表和新式仪表,你要理解两种概念,头一种就是纯粹的测量仪表,简单的理解为直接传感器直接测量现场的信号,通过弱电信号传递到显示表上表达出来你说测量的数据,另一种表就是有控制功能的,例如 楼主说的气动阀,其实就跟1楼说的那样,调节的是定位器一类的东西(有的调节阀或许是模电转换的模块),它的总体思路就是将信号的零位与满量程,与实际输出的各种执行器的关闭与全开相互对应上。举个例子,比如4-20ma是测量表测量的信号,它测出某一个数值,对应给定值进行比对,产生一个输出信号,也是4-20ma或者其他信号(0-5v,0-20ma,0-10v等等),定位器或者模块一类的定位系统在执行器中接收到了表传来的控制信号,反映到输出上,就形成了实际的控制开度或者角度,你首先要理解这个基本过程,就算是原理吧,然后,你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会发现满信号输出,执行器达不到实际位置,就可以按照1楼大神的具体调节定位器的方法来调节,根据控制信号,你用万用表串联(毫安信号)或者并联(直流电压信号)来测得输出的信号,同时调节定位器,到指定的开度上,反复操作零位和满位或者50%等,达到误差范围内,就可以了。

      仪表说简单其实不难,主要还是理解他的运作原理你就知道该怎么调节了。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咱们共同学习哈哈。

网友U:
共同学习啦 谢谢啦楼主挺有实践经验

网友V:
我接触仪表时间不长,感觉有一定的物理和数学基础加上系统的专业学习,干的多了摸索规律其实不难,现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智能仪表层出不穷,但万变不离其宗,上面的师傅分析的很透彻值得借鉴。

网友W:
没看明白。。厂里也有电气定位器  和比例阀。。研究下。。

网友X(2013-01-31):
我来分析一下楼主的几个问题:调节阀问题,量程调不上去,但量程旋钮已经到最大了,你可以调下反馈杆。量程升不上去时阀杆上面的膜头挡住了还是别的原因。看看弹簧和膜片运行情况。

启动震动事情,我这也有过。质量流量计震动厉害。找了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管道设计安装焊接的问题。

压力变送器一般不用迁移,除非零点漂移了,才动,标零点是在没压力情况下。在大气中标定的零点。测量气体压力表要是准的为何要标零呢。如果是真空的话看你怎么组态就行了。有专门的真空表。测量塔压力通大气用475标定即可。

你的电加热器是什么控制的,是一般的热偶还是温控仪,温控仪恒温效果好,DCS程序控制电加热器反应慢不灵敏,但总体还行。一般都是油站使用,你可以再DCS里面做程序设定好脉冲和时间。

楼主说的迁移迁移的是液位计吧,液位计、界位计要是需要的话我给你我经验积累的好方法。口算就知道怎么迁移了。

网友Y(2013-03-19):
现场调试电气阀门定位器是关键。

网友Z:
我们这用的少不是很了解

个人感觉气动阀一般都有阀门定位器,看定位器行程和阀杆的实际行程,一般蝶阀都是90度

阀杆运行正常就看阀门定位器了。

具体就是应用信号发生器给定4-20mA信号了,如没有发生器就让运行人员给定开/关信号调节,再重新定位

网友AA(2013-04-19):
学习一下,定位器的问题解答的太全面了

网友AB:
很好很全面慢慢看看先

网友AC(2013-09-05):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神的分享!

网友(2014-03-20):
引用 网友C:
写的很详细,分析的很全面。

网友AD:
很好很强大。。。。。。。。。。。

网友AE(2014-10-17):
气动阀你应该重新调校,

网友AF(2014-12-10):
很专业,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AG(2015-03-31):
学习啦,写的很详细,分析的很全面。行家!

网友AH(2015-07-29):
 电加热器程序用的是那个品牌的表呀,下次如果有需求可以考虑使用我们泛达的温控表。如你所描述的这些问题,是没有的。就算有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好针对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