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3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06):
台达B2伺服3个问题请教:

1.为什么台达B2伺服通电后,一直会有ALRM报警输出?怎样才能解决?

2.台达B2伺服的DI点怎样规划?假如我要用DI1-DI5,只要将对应参数的值设为A接点就可以了吗?

3.台达B2伺服的DI2的初值为102,如果改为106或者128可以吗?表7.1里面DI的功能定义讲的不清楚?

楼主:
在下初次用台达B2伺服,请各位高工帮我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按照B2驱动器的默认值来规划DI点,不用重新定义

网友A:
至于报警,请问报什么警

楼主:
就是ALRM一直有输出?

B2伺服驱动器通电后,ALRM连接到PLC输入点的指示灯一直是亮着的

网友B(2012-12-12):
1.为什么台达B2伺服通电后,一直会有ALRM报警输出?怎样才能解决?

实际上不显示报警,只是ALRM一直有输出。这个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DO5也就是P2-22,初值为7,按照P2-18下面的解释,再查表3-2,得知意思就是说输出为ALRM信号,接点为常闭b接点,也就是说有报警时DO5没有输出,没有报警时DO5有输出。如果要设置DI,请参照P2-10下面的解释,对应表3-1进行设置。

网友D(2015-04-24):
回复内容:那是不是我把P2-22设为常开接点,报警时就会有输出,没有报警时就没有输出

引用 网友C:
DO5也就是P2-22,初值为7,按照P2-18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