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定时器使用方法介绍

楼主(2012-10-06):
1定时器功能介绍

2脚本中定时器介绍

3使用脚本实现更多定时器功能

3.1整点归档

3.2 WinCC项目激活时避免脚本初次执行及延迟执行脚本

1定时器功能介绍

    WinCC中定时器的使用可以使WinCC按照指定的周期或者时间点去执行任务,比如周期执行变量归档、在指定的时间点执行全局脚本或条件满足时打印报表。WinCC已经提供了一些简单的定时器,可以满足大部分定时功能。但是在有些情况下,WinCC 提供的定时器不能满足我们需求,这时我们就可以通过 WinCC提供的脚本接口通过编程的方式实现定时的功能,因为脚本本身既可以直接调用WinCC其他功能,比如报表打印,也可以通过中间变量来控制其他功能的执行,比如通过置位/复位归档控制变量来触发变量记录的执行。WinCC 提供了C 脚本和VBS脚本,本文主要以全局 C 脚本编程为例介绍定时功能的实现。

2脚本中定时器介绍

    既然在全局脚本中可以编程控制其他功能的执行,那么首先看看全局脚本的触发:

图1   脚本触发器分类

    如图1所示: 脚本触发器分为使用定时器和使用变量, 定时器又分为周期执行和非周期执行一次,比如每分钟执行一次脚本属于周期执行,指定2012年10月1日执行一次属于非周期执行。 使用变量触发脚本,即在变量发生变化时,脚本就执行一次, 而变量的采集可以根据指定周期循环采集,或者根据变化采集,根据变化实际是1秒钟采集变量一次。

3使用脚本实现更多定时器功能

   利用脚本自身的定时器, 可以通过在脚本中编程的方式实现更多其它定时功能。

3.1整点归档

    WinCC提供了变量归档,变量归档分为周期归档和非周期归档,不管是周期归档或非周期的归档,都又可以通过一些变量或脚本返回值来控制归档, 比如:整点归档。下面的设置结合WinCC脚本,实现了在整点开始归档,归档五分种后停止归档,即每个小时仅归档前五分钟的数据。

    软件环境:Windows 7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1 , WinCC V7.0 SP3

    归档名称:ProcessValueArchive

    归档变量:NewTag

    归档周期:1 分钟

    归档控制变量  startarchive

    C脚本触发周期:10秒

    脚本代码: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pragma option(mbcs)

    #pragma code ("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 (SYSTEMTIME* lpst);

    #pragma code();

      SYSTEMTIME time;

      int  t1;

      GetLocalTime(&time);

      t1=time.wMinute;

  if(t1==00)

      {

                  SetTagBit("startarchive",1);

       }

     if(t1==05)

      {

                  SetTagBit("startarchive",0);

   }

return 0;

}

   归档设置如图2:

图2   归档设置

    同理,在以上脚本的基础上做修改,可以实现在某个指定的时间点打印报表,只要在满足触发条件时调用下列函数:

       RPTJobPrint("Myprintjob");

       Myprintjob为事先创建好的打印作业。

       脚本主要部分在于获取系统当前时间,下面的脚本实现了获取当前时间并分别获取年、

月、日、时、分、秒、毫秒,星期几的功能。

Varname1到Varname8为WinCC内部变量。若在WinCC画面上显示时,由于默认I/O 域

的格式为999.99, 要把 Varname1的显示格式改为9999。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pragma option(mbcs)

          #pragma code ("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 (SYSTEMTIME* lpst);

           #pragma code();

          SYSTEMTIME time;

           GetLocalTime(&time);

           SetTagWord("Varname1",time.wYear);

           SetTagWord("Varname2",time.wMonth);

           SetTagWord("Varname3",time.wDayOfWeek);

           SetTagWord("Varname4",time.wDay);

           SetTagWord("Varname5",time.wHour);

           SetTagWord("Varname6",time.wMinute);

           SetTagWord("Varname7",time.wSecond);

           SetTagWord("Varname8",time.wMilliseconds);

    return 0;

}

       设置或读取系统时间的函数如下:

        SetSystemTime

        SetLocalTime

        GetSystemTime

        GetLocalTime

    系统中本地计算机时间和格林威治时间是有区别的。函数“SetSystemTime /

    GetSystemTime”用于设置或读取格林威治时间。

    函数“SetLocalTime / GetLocalTime”用于设置或读取本地计算机时间。

    两种时间会因地理的时区不同而改变。两个函数使用方法相同。

3.2 WinCC项目激活时避免脚本初次执行及延迟执行脚本

    全局脚本在项目激活时,是要执行一次的,在有些情况下,需要避免脚本执行,就采用在脚本中去判断。比如可以创建WinCC内部布尔型变量 flag,脚本如下: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pragma option(mbcs)

      if ( GetTagBit("flag")==1)

              SetTagWord("NewTag",1);//根据自己的需求编写对应代码.

     else

              SetTagBit("flag",1);  //Return-Type: BOOL

return 0;

}

    除了避免项目运行激活时触发脚本执行,我们还可以通过Sleep() 延迟脚本功能执行,比如开机后五分钟开始执行脚本具体功能,代码如下: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pragma option(mbcs)

        #pragma option(mbcs)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Sleep(int milliseconds);

        #pragma code()

         Sleep(300000); //延迟300秒即五分钟

         int temp;

        //根据自己的需求编写对应代码.

         temp=GetTagWord("NewTag");     //Return-Type: WORD

         temp++;

         SetTagWord("NewTag",temp);

   return 0;

}

        不管是整点归档或者延迟执行脚本,脚本中的参数都可以在运行期间通过WinCC的画面动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