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2-10-06):
我看到三菱的伺服驱动器的功能方框图中,有所谓的“假象电机”、“假象编码器”的。我只知道它们同调试有关。

有哪位可以指点一下,“假象电机”、“假象编码器” ,有什么用?怎么用?希望可以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A:
希望大家一起抵制日货东西吧;支持一下自主品牌!!!!

网友B:
你好,“假象电机”、“假象编码器”其实就是所谓的虚拟电机和虚拟编码器。在伺服控制中,一般在内部建立一套仿真的电机和编码器,便于控制性能的需要,实际使用过程中可以不用考虑。

网友C:
是在线调试时,不想转电机只希望调试其他功能如告警、I/O信号等情况下使用的。

正常运行时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