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设置富士变频器多段速

楼主(2012-10-07):
请教如何设置富士FRN5.5G1S-4C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我设置的参数如下:

运行频率来源      F01=1    模拟量输入通道0-10V 端子12

运行指令来源      F02=1    外部端子FWDREV

加速时间          F07=3

减速时间          F08=3

输出频率          F31=1    模拟量输出通道,端子FMA

快速命令          E01=0    快速,端子X1

快速频率设定      C05=50   HZ

现场还没有送电无法试验,这样设置可以吗?

网友A:
频率来源你都选择是模拟量输入的,怎么会得到多段速呢?

网友B:
首先你必须接线正确,就是你需要控制的速度的开关---接到X1--x7等的接线端子里面去;比如接通X1,然后你设定X1接通后变频器需要运行的频率;同时你的输入信号必须选择多段速设定;

楼主:
是这样的变频器即有模拟量输入也需要快速运行,楼上这位朋友,你的说明书是富士FRN-MEGA系列的吗?我看到的是E01和C05两个参数是多段速呢?

网友C:
用外部端子控制它的速度怎么调

网友D:
首先F10设置为10,F02设置为0.选择控制方式。然后设置程序步号,C22-C28,然后设置运行频率及时间。同时注意接线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