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TEP7编程软件如何显示和设置时间与日期

楼主(2012-10-07):
显示和设置时间与日期
按如下进行操作:
打开项目,选择一个S7/M7程序,或使用菜单命令PLC > 显示可访问节点,打开"可访问节点"窗口,然后选择一个节点("MPI=...")。
选择菜单命令PLC > 诊断/设置 > 设置日期与时间。
只有在项目窗口(在线视图)中选择了一个S7/M7程序,或在"可访问节点"窗口中选择了一个节点("MPI=...")时,才能选择该菜单命令。
在所显示的对话框中,可读取选中模块的当前时间与日期。
如有必要,可以在"日期"和"时间"域中输入新数值,或可使用默认选项来接收编程设备/PC上的时间和日期,如UTC。
具有时区设置和夏令/冬令时的CPU时钟
在固件版本V3起的S7-400 CPU上,除时间和日期外,还可以执行或评估下列设置:
夏令/冬令时
显示时区的偏移量因数
显示时区
系统工作采用全局的、连续的和没有中断的TOD,即模块时间。
本地自动化系统允许计算当地时间,它与模块时间不同,并且可以被用户程序使用。当地时间不直接输入,而是使用模块时间加/减与模块时间的时间差来计算。
夏令/冬令时
当设置TOD和日期时,也可以设置夏令或标准时。例如,通过用户程序从夏令时切换到标准时时,只需考虑相对于模块时间的时间差。可以用从Internet上获取的块来实现此切换。
读取和调节TOD和TOD状态
夏令/冬令时标识符和相对于模块时间的时间差包括在日时间(TOD)状态中。
有下列选项可用于读取或调节TOD及其状态:
使用STEP 7 (在线)
通过菜单命令PLC > 诊断/设置 > 调节TOD(读取和调节)
通过"模块信息"对话框,"时间系统"选项卡(只读)
在用户程序中
SFC 100 "SET_CLKS" (读取和调节)
SFC 51 "RDSYSST",具有SZL 132,索引8 (只读)
诊断缓冲区、消息和OB起始信息中的时间戳
采用模块时间生成时间戳
TOD中断
当标准时切换为夏令时的时候,如果由于"时间跳转"导致没有触发TOD中断,则调用OB 80。
对于夏令/标准时转换,采用分钟和小时周期性维持TOD中断周期。
TOD同步
组态为TOD主站(例如,在CPU寄存器"诊断/时钟"中)的CPU始终采用模块时间和当前TOD状态同步其它时钟。
-

网友A:
一如既往的基础知识 一如既往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