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高频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2-10-07):
谁有DK7725C 系列的数控电火花线切割机床的维修电气图纸;我又遇到困难了;高频故障,请高手指导维修思路。不尽感谢!

网友A:
图纸我没有,把故障现象描述清楚,大家可能会有办法的

网友B:
等待高手,  如何放电加工  工件。  求放电原理?

网友C:
运动的钼丝产生高频脉冲对工件进似短路产生放电火花。通过冷却液带走电腐蚀的铁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