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能表带互感器的,为什么电表不走动,

楼主(2012-10-07):
三相电能表带互感器的,为什么电表不走动,线路也检查了,也没有错误,不知道什么原因,难道互感器选大了?

设备转了三天了还没有读,谢谢指点。即使穿心错了电表也得走动啊,电表和互感器都是新的。

网友A:
如果还有其他的备用的互感器和电能表的话;可以替换法试一下吧!!!

网友B:
1.首先要校验电度表,新表也有劣质的,如有机械故障,表也不会走。

2.电表安装就位后检查接线是否正确,即便没错误,也要确保表运行时有电压、电流送入回路。如无电压,应检查二次电压保险是否未送或是否接触不好,是否已坏等;如无电流,应检查电度表电流回路是否接触不好,或电流互感器是否被短接等。

3.电度表接线正确,还要检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极性。互感器穿心可以反,但接至电度表的极性一定不能反。如极性反,电度表理论上反走,如果表具有止逆功能,表就不会走。

4.上述检查都没问题,也要检查电表运行时的功率因数,有时功率因数达到某一值(COSΦ=0),表也不会走。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说的不很清楚,最好再清楚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说的不很清楚,最好再清楚一些。

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