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CT变频器报HF80

楼主(2012-10-07):
现有一台艾默生CT,型号UNI1404,报HF80,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A:
     CT 系列变频器 HF( Hardware fault trip)是硬件故障原因引起的 !如断开变频器总电源后过几分钟重启故障报警还有地话就要送去维修啦 !

     但是 HF 80 倒是没有查找有这个报警号,一般是 81 起的,有可能这个报警是人家编写时自己做的自定义一个报警

网友A:
   建议去 淘宝 qsm78  卖家淘点 CT 方面资料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42217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