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HMI
施耐德XBTG2110触摸屏

楼主(2012-10-07):
施耐德XBTG2110触摸屏出现 Data transfer is in progress
plase do not turn off the machine until complete 提示,是什么原因???谢谢大侠们指教!

网友:
数据传送中请不要断开设备

网友:
请不要关闭机直到完成

楼主:
对:酷客关于
请不要关闭机直到完成
内容的回复:
通电一直出现这样的画面,这个我知道中文意思,就是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