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的配方怎么样下载到PLC对应的寄存器上

楼主(2012-10-07):
昆仑通态的屏怎么样把配方下载到PLC对应的寄存器上面。

如下图:下面三个方框我对应的设置台达PLC的D0,D2,D4可是就是没有数据显示

脚本也不是很懂,需要怎么编,请教会的指点下。

这是“下载配方数据到PLC”按钮的脚本程序:

设备字符串 = !StrFormat("%g,%g,%g",面粉,水,糖)

!SetDevice(设备0,6,"设备0_读写DWUB0000,设备0_读写DWUB0002,设备0_读写DWUB0004,设备字符串")

我是照着在昆仑通态官网中下载的资料写的,稍微改了点,自己也看不是很懂。

还有就是这昆仑通态的屏怎么动不动就要写脚本(初学,从官网下的资料在看),能不能搞得简单点

网友A:
不好用;就找品牌啊;不能只考虑便宜啊;!

还要考虑好处,质量啊!!!

网友B:
     其实个人感觉 HMI 屏做配方是不是很好的做好,建议用 PLC 程序中的数据 DB 块来做还是更好的说 !

网友C:
首先要确定双方的通讯是否正常,然后还需要判断你的指令是否能返回正常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确定双方的通讯是否正常,然后还需要判断你的指令是否能返回正常值?

请问下PLC上的寄存器怎么跟屏上面对应的配方参数链接的,我看资料上是写的是脚本,也就是我提问上面那段脚本,没怎么看明白

具体要怎么操作的,请指点下

网友E(2021-10-20):
不知道怎么保存配方

网友F(2022-04-05):
hmi做配方的数据放在一个组对象之中要写到plc的数据再放入另一个组对象中,用!RecipeSetValueTo("配方组",配方组1)函数写入。其中‘配方组’为hmi的配方组对象‘配方组1‘为plc的组对象,组对象中可以增加多个变量但两个组对象的数量必须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