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千瓦的水泵,抽水,电机老是跳闸,铜芯电缆大约400米,

楼主(2012-10-07):
9.5千瓦的水泵,抽水,电机老是跳闸,铜芯电缆大约400米,我选用电缆6平方的厂家说不可以,电缆损耗太大,怎么计算?应该用多大电缆线?谢谢

网友A:
    6 平方的电缆 ?  短距离标准负载应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 有没有测试 电机 运行时的电流是多少? 负载重不 ?

网友B:
400m会有一定的电压下降,具体多少需要根据你的电缆做计算。

网友C:
运行多长时间后跳闸呀, 从断路器下端测量水泵运行时的电流是多少, 断路器选用多大的呀?

网友D:
看看有没有接地,和断路器质量和大小

网友E:
断路器有没有配小了在大一点看看

网友F:
如果是电缆的话,6平方毫米的确偏小。因为电缆的等效阻抗较大(电缆的等效阻抗的平方等于电缆的电阻与电感这2个数字的平方和的,电缆因为导线距离很小所以感抗很大甚至超过电阻),选用电缆的话400米距离的确不能低于10平方毫米,如果输电距离再长的话不应该选用电缆而应该用架空导线以降低阻抗!

网友G:
具体计算记不清啦,9.5KW400米6平方确实小了,直接换成10平的吧

网友H:
路过,学习了,很好的知识

网友I:
400米长,又没有输出电抗器的话,6平方是很小了

网友J:
测一下泵运行时跟前的电压,和电缆电源端比较一下压降就知道了

网友K:
水泵的电流还真不能按常用的来算的

网友L:
400米长 6平方是很小  有电压下降的可能。

网友M:
我查了下表 6平方的 标准来说 应该是很足够

网友N:
测量下电机端的电压,及检查断路的容量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电缆的话,6平方毫米的确偏小。因为电缆的等效阻抗较大(电缆的等效阻抗的平方等于电缆的电阻与电感这2个数字的平方和的,电缆因为导线距离很小所以感抗很大甚至超过电阻),选用电缆的话400米距离的确不能低于10平方毫米,如果输电距离再长的话不应该选用电缆而应该用架空导线以降低阻抗!

。。。。。。。。。。。

楼主:
谢谢了,问题解决了,我把泵换成了5.5kw的就不跳闸了,就是当时选择的线偏小了,距离太远阻抗太大。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