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ltivar71变频器,求大手指导

楼主(2012-10-07):
    本人在现场使用的施耐德71变频器,控制垂直升降设备,普遍出现溜车现象,个人觉得是电机抱闸控制不当。目前,是通过PLC程序控制抱闸,当升降电机上升或下降输出停止的同时,切断抱闸松开的输出点。此状态经常出现停车位置上下偏移,且当电机在高速运行状态下直接停车会出现较长距离的溜车现象。经询问,施耐德71变频器本身是带有控制抱闸的功能的,求高手指导,如何使用此功能;或者有其他可以解决升降设备溜车的方法,亦求不吝赐教!

网友A:
找到参数FUN--找到bLC参数,看说明书147-148页根据你现场的控制方式设置制动参数下

网友B:
适当的把直流制动的作用电流调大一点和作用时间调大一点

网友C:
也可以使用快速停车的方法试一下,在FUN菜单找到STT,停车类型,DCB,等设置好,试一下

网友D:
出现溜车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变频器在低频时力矩输出不足,针对这种现象主要还是增大制动打开频率,已保证平稳过渡。

对于schneider变频器不甚了解,只是个人实际调试中一点经验,望帮到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