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国产三菱变频器用在电源电压是440V、60HZ的环境下发热的原因

楼主(2012-10-07):
在国内生产的设备出口到电压等级是440V 60HZ的地方,电气设备有变频器和电机(电机额定电压是380V 额定频率是50HZ).在没改变参数的情况下,空载试机,在变频器检测到电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并且运作几分钟后电机严重发热。之后把基准频率这个参数的参数值由原来的50HZ改为60HZ.再试机就正常了,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请详细的告知,先谢谢了!我还想知道,440V 50HZ等级的电接到变频器,那它的输出电压频率等级是多少呢?

楼主:
实在是对不起大家了,标题应该是:请教 国产三菱变频器用在电源电压是440V、60HZ的环境下电机发热的原因    请大家原谅!

网友A:
你的电网有440V,若变频器没有启动AVR功能且电压等级没有做相应的处理,那么运行到50HZ时输出电压会接近于440V,这样的电机肯定很烫了。你若是把基准频率改到60HZ,而实际运行还是50HZ,则此时输出电压为440V*50HZ/60HZ=367V,此时电流要不是超载的话电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请问:华翔电气,在不改变常用参数的情况下,是不是要是运行的频率低于50HZ使输出的电压低于380V,这时电机就不会发热了呢!我实际试的时候输出电压低于380V时,输出电流也是超过额定电流的。

网友A:
现在做的电机都只能是降额使用了,你电压差不多等于380V,可电流还是大于额定电流啊,电机肯定还是发热的。你必须保证输出电压不能高于380V太多,保证电流不太高于额定电流才行,否则你只能换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B:
实际这个问题主要是目前的电机生产厂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电机铁芯选的磁密值普遍偏高,这样在电压较高时铁芯磁密趋于饱和,如果380V电机应用到440V电源且直接用变频器控制(实际电源规格应该是440V、60HZ,但是通过三菱变频器默认参数输出的话最高频率就是50HZ,这个是中国区域三菱默认设定值,也就是变频器在50HZ输出时等于440V电压输出),电机铁芯会因为电压过高导致磁密饱和而电流过大,从而导致电机异常发热。解决办法是通过设定变频器的基波电压参数,让变频器在50HZ输出时电压为380V即可(变频器内部会自动将输出电压控制在设定值),另外就是将基波设定为60HZ同样等效在50HZ输出时电压为380V。

楼主:
谢谢伍师傅的指教,学习了!

网友C(2014-08-29):
三菱FA中心,中秋节送中秋月饼!马年马上买马上送!一次性购买8888元以上,立即送精美月饼一盒!本活动从8月27日-9月5日为止!一共2888份大礼!http://tkplc.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