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PLC与台达温度控制器DTE10T通讯例子

楼主(2012-10-07):
求台达PLC与台达温度控制器DTE10T通讯例子,是否-与三菱PLC 与三菱FX2N-4AD-TC一样的程序?

网友A:
台达的PLC与三菱很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大概知道,现在问题是台达温度控制器要用485与PLC485通讯,我需要编程序的地址?就像两个PLC通讯一样,也需要地址来确认另一个PLC为从站吧,,

网友C(2018-05-29):
原理是一样的,程序在指令以下差别上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