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低速是的转矩

楼主(2012-10-07):
求助下电机在低速时的转矩如何变化,在u/f控制方式下

我在网上看了好多资料,有的说恒转矩转矩是不变。还有说转矩随着速度降低

网友A:
顶一下,确实是个好论题!可以说是恒转矩,也可说是降转矩,要看怎么理解,先看别人是怎么回答。

网友B:
可以从V/F控制和矢量控制来说............

网友C:
听说是在50HZ以内时恒转矩运行,    但在低速时,输出的力矩会减小。

网友D:
     学习啦 u/ f  是电压、频率 控制方式 吗  ,低转速不一定是低转矩吧 ?

网友E:
首先楼主的明白这里的恒转矩是对负载来说的   负载的类型分恒转矩负载 降转矩负载和恒功率负载

变频器控制是在50hz以内实现的  e=4.44fnΦ   只要保证Φ不变 e/f 就不变  这就是u/f控制方式

    低速时f很小 u也很小 这是就得把线阻产生的压降考虑进去  就是提高变频输出电压来抵消这部分压降 就是常说的转矩提升

  打字太累就写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