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A的断路器啪啪响?

楼主(2012-10-07):
1;电容储能焊机只要一工作,在配电室的断路器【带一个红色按钮的那种】就啪嗒  啪嗒响。  储能焊机不工作时没有响声?

正常带其他负载也没响声。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断路器有烧结现象。触头附近有无碳粉。估计是在电容充放电的时候与焊机的电感回路产生的高压所致,断路器的耐压比较低,发生了放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