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300的项目名称的更改

楼主(2012-10-07):
  在STEP7中,建立新项目之后,在STEP7管理器中会出现项目名称以及下面的分级。这个项目名称也对应于存储目录里的文件夹,比如S7_Pro1。

  我的问题是,更改项目名称,在STEP7管理器中可以做到,但是与之对应的存储目录的文件夹却没有变化。怎样能保持一致呢?

  另外,打开一个项目似乎只能在STEP7中打开,而在磁盘的存储目录里无法打开项目,是吗?

  书上没有相关介绍。

网友A:
楼主 你不知还有另存为这个吗?

楼主:
  明天上班我试试。

网友B:
       可以像 WINDOS 文档一样进行另存为新建你想要的项目多嘴名称, 还有这样你要找到S7软件的起点就能打开---

网友C:
恩,恩,阿水说的对吆,还是另存吧,整那么麻烦干嘛,能达到目的就好了呀

楼主:
  ”S7软件的起点“,怎样找到啊?

网友D:
是的,只能使用STEP7打开项目。

项目路径可以更改,一般都是,默认C盘的STEP7的项目文件夹下。

网友E:
在SIMATIC Manager 中先打开需要更名的项目,在打开菜单栏中 文件>另存为

网友F:
楼主可以用FILE菜单栏的Achive与Retrieve功能啊~~~~

楼主:
  好吧,我都试试,我想这个比较重要吧。

网友G:
一般都是在S7中打开的!

楼主:
  是的,在“另存为”中写新项目名,写新路径。不过项目名的长度有限制,对应的文件夹名长度也有限制。

  “归档”和“恢复”功能也不错,虽然不是我的问题,可以压缩也不错。

  都得在S7中打开项目啊。

  谢谢大家。

  这个问题不知道以后做项目时重不重要。

楼主:
分不够了啊,只能这样的了,要不都应该给的。都付出了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