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7-300的传送指令

楼主(2012-10-07):
  输入的是定时器时间10秒,应该是传送过去了,但是RLO没有输出,为什么?

  还有,为什么程序执行时显示的多是10进制数,是软件默认的数制吗?

  还有,输入的十进制数是10秒,显示的1100是什么玩意?

网友A:
S5的时间格式,16#00001100,前四位没用,位3为0,1,2,3,时,分别表示计数器的时基是10ms,100ms,1s,10s。这里位3为1,表示是时基是100ms,后三位是BCD码,就是100。100*100ms=10s。

  把数传过去了啊。后面不是一样么??

是不是看错了,因为是16进制,你的最大数是#FFFFFFFF。

网友B:
对:通讯网-原创军团关于S5的时间格式,16#00001100,前四位没用,位3为0,1,2,3,时,分别表示计数器的时基是10ms,100ms,1s,10s。这里位3为1,表示是时基是100ms,后三位是BCD码,就是100。100*100ms=10s。  把数传过去了啊。后面不是一样么??是不是看错了,因为是16进制,你的最大数是#FFFFFFFF。内容的回复:

网友C:
1,   怎么没有输出, DB1DBW6 不是和你前面的数一样了吗?

2,   显示的多是10进制数,是软件默认的数制吗? 你想显示什么格式都行, 鼠标右点击后就能看到显示的几种方式

3,   1 0秒,显示的1100是什么玩意? 请参照我们通讯网 的讲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S5的时间格式,16#00001100,前四位没用,位3为0,1,2,3,时,分别表示计数器的时基是10ms,100ms,1s,10s。这里位3为1,表示是时基是100ms,后三位是BCD码,就是100。100*100ms=10s。  把数传过去了啊。后面不是一样么??是不是看错了,因为是16进制,你的最大数是#FFFFFFFF。

楼主:
  看过书了,我觉得01是时基,再前面的两个零是没用的,最前面的一个零是为了补充显示位吧。

  谢谢诸位。

网友E:
学习了,有学了一招啊,西门子的才开始学

网友F(2018-07-07):
感谢楼至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