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驱动器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2-10-07):
我最近打开三菱MR-J2-10A伺服驱动器,发现有几个芯片,百度了,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请教一下。

一个型号(应该是主芯片)是CB0236H03-A7, 另一个型号是MGA011-264,一个是MGA010-206。

它们分别是什么芯片,有什么作用。

如果有资料,希望可以发到我的邮箱chen.cheng.an@qq.com。  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两个是小日本自己的芯片,伺服上的芯片不要想能找到资料的了。再说了,这个是三菱公司自己的芯片,用到自己的产品上的,资料肯定是没有的。

网友B:
恩,都是他们自己做的芯片。只用那些通用的芯片网上才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