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切割机老是烧电机怎么办 急急??、?????

楼主(2012-10-07):
我在工地焊钢架的 用380V的切割机老是烧电机 也不知识质量问题还是工人用的问题 请求帮助

网友A:
     切割机电机 是不是选型太小呀, 工人操作时负载过重,还有就是电机质量本身太差呀

网友B:
切割机电机本身是考高速旋转切割片来摩擦切断物件,工人操作时负载过重,造成电机转速慢即常说的堵转,导致电机电流升高,发热量增大,若不能及时降温,导致电机烧坏。

网友C:
要看切割机是用什么控制的:1.最简单的用自动开关(空气开关)选择复合式开关热保护电流设置在电机额定电流,电磁保护尽量靠近额定电流1、5~2倍。2.接触器控制的可以同时选择两种保护,热保护和过电流保护。装一个热继电器设置在电机额定和过电流继电器设置在额定电流1、5~2倍可以保护2种运行方式长时匀速切割过负荷保护,短时切割堵转保护。在这2种情况保护下除了电机本身问题,电机散热比较好的情况下就不容易烧坏电机,切割速度可能会稍慢一些负荷重了就会跳闸,这两个保护用不了几个钱比烧坏电机10分之1可能还要低些。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但我感觉经常烧电机,应该是手柄上的开关质量太差,有时候接触不良或个别触电粘连,造成电机缺相运行而烧毁。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一个小的空开,手柄上安装一个点动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E:
选型小了吧,注意切割的材质,一般这类电机都是过载烧坏的。

网友F:
我以前也遇见过 ,  我就把电机线经改过。 电机是二极的。 线经改,0。74    用47匝就可以了。可以给维修电机人说一下。叫他这样给你改一下就可以了。不防使使。

网友G(2017-07-18):
引用 网友C:
要看切割机是用什么控制的:1.最简单的用自动开关(空气开关)选择复合式开关热保护电流设置在电机额定电流,电磁保护尽量靠近额定电流1、5~2倍。2.接触器控制的可以同时选择两种保护,热保护和过电流保护。装一个热继电器设置在电机额定和过电流继电器设置在额定电流1、5~2倍可以保护2种运行方式长时匀速切割过负荷保护,短时切割堵转保护。在这2种情况保护下除了电机本身问题,电机散热比较好的情况下就不容易烧坏电机,切割速度可能会稍慢一些负荷重了就会跳闸,这两个保护用不了几个钱比烧坏电机10分之1可能还要低些。

你好!请问一下接触控制器淘宝上可以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