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变频器 启动报OC1

楼主(2012-10-07):
改造一台注塑机,油泵电机15KW。给它加装变频柜也是15KW的,牌子是上海神源的,安装好后,试工频没问题,试变频,一起动就跳OC1,(OC1是指启动时间太短,或转矩过小。)后更改启动时间故障还是一样。后拆掉马达负载。变频器频率显示正常,另接一小马达时,电机转动正常。但只要带注塑机油泵负载,马上就跳“OC1”。变频柜是新柜的,变频柜本身质量问题应该可排除。请高手指点,问题出在哪?》

网友A:
这个就是变频器的力矩不够大,请问您是用哪个厂家的变频器?跟变频柜应该没什么问题的。注塑机本身要求变频器要有快速响应和超常的过载能力,要求变频器的配置比较高。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的功率有点小呀 ?

网友C:
应该是你的变频器选小啦,你大一档选试试!

网友D:
注塑机需要加热吗?照道理说是不会一启动就报过流的。重点检查负载和电机。

网友D:
看电机是否卡死,把电关掉,用手试着转动一下。

网友A:
注塑机的15KW变频器对应15KW的电机应该是可以做得到才对,否则就是配置低了。这种情况明显就是机器配置低了

网友E:
放大一档到两档就可以了,他们估计是通用的变频器该的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