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的画面为什么很多是灰色的

楼主(2012-10-08):
        这几天在看德国的一个设备程序, 打开  S7 项目程序中的 wincc flexible , 这个是 MP377 ,可是打开的画面为什么很多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查看其连接及属性什么 的呀 ? 这个怎么才能让它出来,可看或是编辑呢

    如下图中右边的那个几按键都是灰色,无法查看属性什么 的

网友A:
是否选中按钮,点右键应该有属性菜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选中按钮,点右键应该有属性菜单。

  后来发向这个灰色是使用了背景模板,请问这个背景模块是在哪做的,存放在哪呀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选中按钮,点右键应该有属性菜单。   后来发向这个灰色是使用了背景模板,请问这个背景模块是在哪做的,存放在哪呀 ?

背景模版可以放些画面切换按钮,很方便的,面的每个画面都做了

网友C:
属性工具栏不是在上面嘛?我都看见了,灰色的都是默认背景颜色,可以自己设置的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