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DVP-40EH与台达温度控制器DTE10T用485通信

楼主(2012-10-08):
台达PLC DVP-40EH与台达温度控制器DTE10T用485通信,程序如何编写使485BD的指示灯闪烁,即是两都之间的通信址,谢谢,

网友A:
要先将PLC的通讯方式和温控器的通讯方式及协议设定成一样。再用MODBUS指令或者RS指令读取温控器的数据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要先将PLC的通讯方式和温控器的通讯方式及协议设定成一样。再用MODBUS指令或者RS指令读取温控器的数据内容的回复:

问题是没有例子参考,你能发一个例子给我吗?283014930谢谢

网友B:
台达官网PLC编程技巧一书中有关于台达PLC和温控仪MODBUS通讯范例

网友C:
台达编程101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对:亲吻那棵树关于台达官网PLC编程技巧一书中有关于台达PLC和温控仪MODBUS通讯范例内容的回复:

资料找到了但是就是看不明白

网友E(2016-04-18):
哥们,你这个DTE-10T和台达PLC通讯的这个程序,你那边有没得,求教样例程序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