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信这么简单的电路没人会设计

楼主(2012-10-08):
大家好,我是刚学电路控制不久,请大家不要笑话,现有个简单的控制线路求助各位,不胜感觉激。

情况是这样的:我要做一个输送带上控制气缸的动作,具体是,当输送带上的物料往前面移动时,用一组光电感应开关感应到产品后,延时0.5移气缸动作,挡住产品,气缸动作后再延时2秒气缸复位。等一个产品到时再重复这样的动作。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用 小 PLC 的控制电路,还是就一般的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呀,从你这个来看,电路路不是很复杂的说.

      光电开关信号反回接到 气缸 的启动电路中, 并将一个设置为 0.5S 的时间继电器串在这个启动电路中 ,当气缸动作后达到位置后信息触发另外一个 2 S 的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 时间到将驱动气缸再次动作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 小 PLC 的控制电路,还是就一般的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呀,从你这个来看,电路路不是很复杂的说.      光电开关信号反回接到 气缸 的启动电路中, 并将一个设置为 0.5S 的时间继电器串在这个启动电路中 ,当气缸动作后达到位置后信息触发另外一个 2 S 的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 时间到将驱动气缸再次动作 !

你按阿水的试试看。有时候不是没有,是谁来有时间帮你搞定的事。还有就是问题描述更清晰。

网友C:
买一个循环时间继电器DH48S-S就解决了,时间继电器电源接光电开关,时间一组设置0.5S。另一组设置2S,可以试试

网友D:
其实你这个问题是出多少钱的问题,不是没人会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循环时间继电器DH48S-S就解决了,时间继电器电源接光电开关,时间一组设置0.5S。另一组设置2S,可以试试

LD X1

OUT T1 K5

OUT T2 K25

LD T1

SET Y1

LD T2

RET Y1

END

网友F:
第一次作图,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G:
电路图不合要求,只有动作延时。没有延时动作。

网友H:
给你出个简单硬件电路图:

    其J0为小型直流继电器(13F),J1为通电延时继电器,延时时间设定为0.5秒,J2也为通电延时继电器,延时时间设定为2秒,DF1为电磁阀。D1为发光二极管,G1为光敏三极管。G2为NPN型晶体管。

   动作原理:在D1(发光二极管)与G1(光敏三极管)之间无产品时,G1受光照而导通,其集电极电压=0,使G2截止。J0、J1、J2均截止。当产品进入D1与G1之间,使G1被遮光而截止,R2、R3提供给G2足够基极电流,使G2导通,使J0得电且自保。同时使J1得电开始延时(当产品离开挡光位置时,G1因受光而导通,使G2截止。由于J0 触点自保,使J1仍得电延时),延时0.5秒,J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电磁阀得电动作,又使J2得电开始延时,延时2秒,J2动作,其常闭触点断开,使J0失电断开,J0的断开使J1、J2皆失电断开,电磁阀也失电复位。

    当后续产品又遮光时,电路将重复上述动作。

网友H:
再出个电子电路图:

       其U1、U2为4013双D触发器,DF1为电磁阀。D1为发光二极管,G1为光敏三极管。U1A组成延时为0.5秒的单稳态电路,U1B组成延时为2秒的单稳态电路,U2A为双边触发的双稳态电路。

     动作原理:无产品件时,G1受光照而导通,G1的集电极电压=0,当产品件遮光使G1截止,其集电极电位由0上跳为1(+12V),触发U1A的CLK端,使U1A 的Q 端 输出脉宽=0.5秒的负方波,该负方波的后沿正跳沿,触发U1B与U2A的CLK端,U2A的Q端=1,使G1晶体管导通,电磁阀得电动作,又使U1B的Q端输出脉宽=2秒的负方波,该负方波的后沿通过C3、D3触发U2A的R端,使U2A复位,即U2A的Q=0,使电磁阀失电而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 小 PLC 的控制电路,还是就一般的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呀,从你这个来看,电路路不是很复杂的说.      光电开关信号反回接到 气缸 的启动电路中, 并将一个设置为 0.5S 的时间继电器串在这个启动电路中 ,当气缸动作后达到位置后信息触发另外一个 2 S 的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 时间到将驱动气缸再次动作 !

你好,首先感谢你的答复,我现在是自己做了一个电路图,但是延时的动作不够,我之前是用了两个时间继电器,我觉得要多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来保持感应到后的动作,我就有点搞不明白要加在那些地方了,你能帮帮我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阿水--王者之师关于       用 小 PLC 的控制电路,还是就一般的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呀,从你这个来看,电路路不是很复杂的说.      光电开关信号反回接到 气缸 的启动电路中, 并将一个设置为 0.5S 的时间继电器串在这个启动电路中 ,当气缸动作后达到位置后信息触发另外一个 2 S 的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 时间到将驱动气缸再次动作 ! 内容的回复:你好,首先感谢你的答复,我现在是自己做了一个电路图,但是延时的动作不够,我之前是用了两个时间继电器,我觉得要多加一个中间继电器来保持感应到后的动作,我就有点搞不明白要加在那些地方了,你能帮帮我吗。

感应信号到后,加一个继电器,可以自锁保持,延时2S 后释放,  这个完全可以用 时间继电器 实现的。

楼主:
我就是不是很清楚继电器要怎么样连接,你能帮我画一张电气原理图吗。你就好人做到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 小 PLC 的控制电路,还是就一般的接触器加时间继电器呀,从你这个来看,电路路不是很复杂的说.      光电开关信号反回接到 气缸 的启动电路中, 并将一个设置为 0.5S 的时间继电器串在这个启动电路中 ,当气缸动作后达到位置后信息触发另外一个 2 S 的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 时间到将驱动气缸再次动作 !

你好,以下是我自己设计的电路图,但是接上去之后,有一个时间继电器会翁翁响,好像还是不行,请指点。

网友K:
  你的那个电路原因出在当第一次循环完成之后,电眼输出触点没有断开重新启动了第二次循环,并依此一直循环所以你的继电器一直抖动,我在你的电路图上稍加修改,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