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电机

楼主(2012-10-08):
我是菜鸟,装了一台0.35kw的电动葫芦,里面的线接错了,使得接触器一直处于快速通断的状态(一秒通断4次左右),后来空开跳了,量了一下,电机三相导通,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使得电机烧了?谢谢

主要想知道频繁通断会不会烧电机;

谢谢大家,我试电机之前,先量了一下,是双速电机,一组电阻是64Ω的,一组是128Ω的,64Ω的烧了,用电阻档量了三相的电阻都为零,之前电机堵转和缺相过,但是电机还是好的,后来手忙脚乱,把线接错了,也没检查,就上电了,后来就是上述情况,运行了一会后来空开跳了,电机不烫,但是继电器烧了(空间小,所以用继电器代替了接触器),于是量了一下三相的电阻。

网友A:
小电动机,Y星接法,三相本来就导通的。

网友B:
如果像你说的这个情况,你说的三相导通,请问是用欧姆档测量还是二极管档位测量,我觉得电机应该没有被烧坏,最好是把线重新接好再试试看。

网友C:
空开跳了,也不能说明电机烧了啊,你频繁接断电,瞬间电流过大,所以空开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空开跳了,也不能说明电机烧了啊,你频繁接断电,瞬间电流过大,所以空开跳了

    完全同意,你说的三相导通是什么意思,用好点的表测量会有几十欧的阻值吧 ?

网友E:
我也不理解三相导通什么意思,没两相之间应该有阻值,对比一下阻值,短了或者很大都不正常。

网友F:
看接法吧,有可能正常就是导通的。给绕组打一下相间绝缘以及对地绝缘,再上电试试。

网友G:
就是三相之间只有几十欧姆的阻值。用表的欧姆档量下看看具体多少,三相是否均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是三相之间只有几十欧姆的阻值。用表的欧姆档量下看看具体多少,三相是否均衡。

电机烧了没有冒烟吗 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就是三相之间只有几十欧姆的阻值。用表的欧姆档量下看看具体多少,三相是否均衡。

很明显,这位小朋友,把 常闭触点串联在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了,这个空开跳了,不能证明电机烧了, 电机无论是 三角形,还是星型接法,直接去测量当然所以的端子都是导通的,电阻很小,所以感觉是短路的。 应该吧绕组接线端子拆开,分散开 6个抽头,然后测量 U1和U2 直接有没有短路? U2 & U3, U3 & U1 分别测量有没有短路。 最后用兆欧表再次测量,以及 U1~U3 端子分别对地 测量 兆欧表阻值 应大于1.5 MΩ 。 否则就坏掉了。

网友J:
具体测量一下三相绕组的阻值,用万用表的x1档或200档。

网友K:
明显,这位小朋友,把 常闭触点串联在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了,这个空开跳了,不能证明电机烧了, 电机无论是 三角形,还是星型接法,直接去测量当然所以的端子都是导通的,电阻很小,所以感觉是短路的。 应该吧绕组接线端子拆开,分散开 6个抽头,然后测量 U1和U2 直接有没有短路? U2 & U3, U3 & U1 分别测量有没有短路。 最后用兆欧表再次测量,以及 U1~U3 端子分别对地 测量 兆欧表阻值 应大于1.5 MΩ 。 否则就坏掉了。

网友L:
电机绕组的电阻很小的,只有几欧,用万用表的x1档量3相是否平衡,再量漏不漏电才能确定,

网友A:
你修改了,看得更糊涂了,继电器咋取代接触器呢?

楼主:
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你修改了,看得更糊涂了,继电器咋取代接触器呢?内容的回复:

安装空间太小,用了比较小的继电器,而且电机功率小,在以前的试用过程中没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想知道频繁的通断会不会烧电机。

网友A:
频繁通断,会造成!原因启动时电流比较大,电动机启动一次发热一次;再次启动再次发热;线圈有可能过热烧坏!

网友E:
很少使用继电器控制电机通断的,一般都是使用接触器,小电机也有小接触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G:就是三相之间只有几十欧姆的阻值。用表的欧姆档量下看看具体多少,三相是否均衡。 很明显,这位小朋友,把 常闭触点串联在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了,这个空开跳了,不能证明电机烧了, 电机无论是 三角形,还是星型接法,直接去测量当然所以的端子都是导通的,电阻很小,所以感觉是短路的。 应该吧绕组接线端子拆开,分散开 6个抽头,然后测量 U1和U2 直接有没有短路? U2 & U3, U3 & U1 分别测量有没有短路。 最后用兆欧表再次测量,以及 U1~U3 端子分别对地 测量 兆欧表阻值 应大于1.5 MΩ 。 否则就坏掉了。

这个回答我认为最准确啦。而且非常详细,仔细看吧。

网友M:
另一个问题:继电器频繁通断会不会烧电机?

1秒钟4次通断电,持续1分钟以上就会导致:1继电器铁芯和线圈过热,烧线圈;

                                                           2触电打火粘连,造成缺相烧电机。

网友N:
电机哪有那么容易坏!

好好把接线检查下,多检查几遍仔细点!

网友O:
看接法吧,有可能正常就是导通的。给绕组打一下相间绝缘以及对地绝缘

网友N:
电子产品没有那么容易坏!电机就更不用说了!

工业产品 皮实的很!

网友P:
对:caojie0723----王者之师关于明显,这位小朋友,把 常闭触点串联在接触器的线圈回路中了,这个空开跳了,不能证明电机烧了, 电机无论是 三角形,还是星型接法,直接去测量当然所以的端子都是导通的,电阻很小,所以感觉是短路的。 应该吧绕组接线端子拆开,分散开 6个抽头,然后测量 U1和U2 直接有没有短路? U2 & U3, U3 & U1 分别测量有没有短路。 最后用兆欧表再次测量,以及 U1~U3 端子分别对地 测量 兆欧表阻值 应大于1.5 MΩ 。 否则就坏掉了。 内容的回复:

同意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