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一个运算题!!主要是关于乘除法指令如何运用!!!

楼主(2012-10-08):
A/D转换得到的8个12位二进制数据存放在D0-D7中,A/D转换器的输出数值0-4000对应温度值0-1200℃,在X0的上升沿,用循环指令将D0-D7中的数据转换为对应的温度值,存放在D20-D27中,设计出梯形图程序。
可以将写好的程序发到我的邮箱:258308206@qq.com

主要是关于乘除法指令如何运用?除法指令如果有余数该怎么处理?或者转换成浮点数运算,小数部分呢???

网友A:
悬赏20分,得此梯形图,不简单呀!这个写下,没有个一二十分钟。。。

楼主:
这样吧,我把我的思路传上来,各位高人帮我指点一下好吧!!不甚感激!!

首先,我使用循环指令(FOR K8),在循环中使用乘除法指令(MULP D0V K1200 D20Z)-->(DIVP D20Z K4000 D20Z)

这样,我经过模拟测试,发现D20Z中的数据不对,不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请高人帮我指正 谢谢@!!!!或者程序发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B:
我的见意是把D0-D7的数值乘以3再除以10,方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