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绝对寻址和符号寻址

楼主(2012-10-09):
西门子S7-300plc绝对寻址和符号寻址
在STEP 7程序中,使用地址如I/O信号、位内存、计数器、定时器、数据块和功能块。完全可以在程序中访问这些地址,但是如果使用地址符号,程序将更容易阅读(例如,Motor_A_On或其他符合公司或行业内代码系统的符号)。然后,可以通过此符号访问用户程序中的地址。

绝对地址

绝对地址包含地址标识符和内存位置(例如,Q 4.0, I 1.1, M 2.0, FB21)。

符号地址

如果将符号名分配给绝对地址,可以使程序更易读,并能简化故障排除。

STEP 7可以自动地将符号名称翻译成所需要的绝对地址。如果愿意使用符号名称访问ARRAY、STRUCT、数据块、本地数据、逻辑块和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在使用符号寻址数据前,必须首先将符号名称分配给绝对地址。

例如,可以将符号名称MOTOR_ON分配给地址Q 4.0,然后在程序语句中将MOTOR_ON作为地址使用。使用符号地址,更容易识别程序中的元素与过程控制项目的组件的匹配程度。

西门子S7-300PLC更换和移动模块

西门子S7-300PLC更换和移动模块
不仅复制或删除组件、而且移动和更换组件都可以调整已存在的组态。
移动模块
可以通过简单的拖放,将模块或其他组件移动到站内其他有效插槽中。
更换模块
如果已创建了组态,并希望用另一个模块来更换其参数已经先行指定的模块(例如,CPU或模拟模块),而不"丢失"所分配的参数或连接组态,那么按如下步骤操作:
1.     将新模块(例如,CPU)拖到包含希望替换的模块的插槽。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确认希望替换的模块。
如果显示"插槽已被占用"消息,必须先使用菜单命令选项 > 自定义并选择"启用模块更换"选项来激活功能。
另一种方法:
选择好模块机架的插槽后,可以打开右键快捷菜单(右击)插入对象或替换对象,视图可以插入的模块列表。此特性可免于在硬件目录中搜索。从在当前可用的目录配置文件中列出的所有模块中选择。
只能更换"兼容"模块。如果模块不兼容,必须删除旧模块,插入新模块,并再次为它分配参数。STEP 7使用合适的消息以确认更换不兼容模块的尝试。
实例:不能用分配了参数的CPU来更换具有新订货号的CPU - 新模块会采用全部参数分配(例如,MPI地址)。

-

网友A:
硬件组态的知识啊,学编程的抓紧来了

网友B:
来个间接寻址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