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符号表和变量表的区别

楼主(2012-10-09):
西门子S7-300PLC符号表和变量表的区别

符号表用来定义符号地址,在程序中使用符号地址,可以使程序更容易阅读。一个项目中只能有一个符号表。变量表用来监控程序,可以根据不同的调试要求,生成多个变量表。符号表和变量表都不会下载到PLC

    值得注意的是WinCC flexible和TIA Portal的变量表相当于STEP 7的符号表。
-

西门子S7-300plc符号表中的不完整和非唯一符号

-
西门子S7-300plc符号表中的不完整和非唯一符号
不完全符号

也可以存储不完全符号。例如,可以先输入符号名,然后再在以后添加相应的地址。这意味着可随时中断对符号表的操作、保存中间结果,然后在另外的时间内完成其余的工作。不完全符号在"状态"栏中将用  符号进行标识。在准备使用符号编写软件(没有错误消息出现)时,必须输入符号名、地址和数据类型。

多义符号是如何产生的

在将符号插入到符号表,而其符号名和/或地址已用于另一符号栏时,就会产生多义符号。这意味着新符号和现有符号都是不确定的。"状态"栏中的符号表明了这种状态。

例如,在复制和粘贴某个符号以便对副本中的详细情况进行略微的修改时,就将发生这种情况。

多义符号的标识

在符号表中,多义符号可通过图形方式(颜色、字体)加亮显示来进行标识。其表达式中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它们仍然需要编辑。您既可显示所有符号,也可对视图进行过滤,以便只显示唯一符号或多义符号。

使符号唯一

如果改变了导致这种状态的组件(符号和/或地址),多义符号将变为唯一符号。如果两个符号都是不确定的,并且您已改变了其中的一个符号以使其成为唯一符号,那么另一个符号也将变为唯一符号。

-

西门子S7-300PLC计数器的问题

问:按照我的理解,加计数器的输出位或它的常开触点应该在计数值到达预置值时接通,但是S7-300的加计数器的计数值到达预置值时,其输出位的状态没有什么变化,我该怎么办?
    答:你的要求用其他PLC的加计数器一般都能实现。S7-300的加计数器与众不同,计数值为0时其输出位Q为0,计数值非零时其输出位为1。为了实现计数值到达预置值时产生一个动作,可以在计数器之后使用一个比较指令(见下图),当它的计数值大于等于预置值(途中为12)时比较指令等效的触点接通,用它来驱动一个线圈。此时计数器的预置值PV实际上不起作用。
    另一个更简单的方法是使用减计数器,开始计数之前写入预置值,计数值到达预置值时其计数值变为0,其输出位由1变为0,将输出位取反(用它的常闭触点控制一个线圈),就可以用来完成你需要的操作了。

-

西门子S7-300plc绝对寻址和符号寻址

西门子S7-300plc绝对寻址和符号寻址
在STEP 7程序中,使用地址如I/O信号、位内存、计数器、定时器、数据块和功能块。完全可以在程序中访问这些地址,但是如果使用地址符号,程序将更容易阅读(例如,Motor_A_On或其他符合公司或行业内代码系统的符号)。然后,可以通过此符号访问用户程序中的地址。

绝对地址

绝对地址包含地址标识符和内存位置(例如,Q 4.0, I 1.1, M 2.0, FB21)。

符号地址

如果将符号名分配给绝对地址,可以使程序更易读,并能简化故障排除。

STEP 7可以自动地将符号名称翻译成所需要的绝对地址。如果愿意使用符号名称访问ARRAY、STRUCT、数据块、本地数据、逻辑块和用户自定义数据类型,在使用符号寻址数据前,必须首先将符号名称分配给绝对地址。

例如,可以将符号名称MOTOR_ON分配给地址Q 4.0,然后在程序语句中将MOTOR_ON作为地址使用。使用符号地址,更容易识别程序中的元素与过程控制项目的组件的匹配程度。

西门子plc编程调试-波特率和网络地址定义

数据在网络中的传送速度称为波特率,通常以千波特(kbaud)兆波特(Mbaud)为单位。波特率测量在某一特定时间内传送的数据量。例如,19.2 kbaud的波特率表示每秒19200位的传送速率。

在某一特定网络上通讯的每台设备必须被配置为以相同的波特率传送数据。因此,网络上速度最快的波特率由与网络连接的速度最慢的设备决定。
下表列出S7-200支持的波特率:

网络 波特率
标准网络 9.6 kbaud至187.5 kbaud
使用EM 277的网络 9.6 kbaud至12 Mbaud
使用自由接口模式的网络 1200 baud至115.2 kbaud
网络地址是您为网络上每台设备指定的一个独特号码。该独特的网络地址确保将数据传送至正确的设备,并从正确的设备检索数据。S7-200支持0至126的网络地址。对于配备两个端口的S7-200,每个端口可以有一个网络地址。下表列出了S7-200设备的默认(工厂)设置:

S7-200设备 默认地址
STEP 7-Micro/WIN 0
HMI(TD、TP或OP) 1
S7-200 CPU 2
如果您需要为STEP 7-Micro/WIN配置波特率和网络地址,您可以从PG/PC接口对话框操作。波特率必须与网络上的其他设备相同,网络地址必须具有唯一性。

通常,您无须更改STEP 7-Micro/WIN的网络地址(0)。如果您的网络包含另一个程序包,例如STEP 7,您可能需要更改STEP 7-Micro/WIN的网络地址。

为STEP 7-Micro/WIN配置波特率和网络地址十分简便:
您可以为S7-200配置波特率和网络地址。S7-200系统块存储CPU与网络连接时使用的波特率和网络地址。您为S7-200选择参数后,必须在改动生效之前将系统块下载至S7-200。
每台S7-200 CPU的默认波特率为9.6 kbaud,默认网络地址为2。

使用STEP 7-Micro/WIN为S7-200设置波特率和网络地址:

-

不能打开西门子PLC硬件诊断快速视图的处理方法

西门子S7-300C的硬件诊断快速视图直接显示有故障的站点,我在作故障诊断时,在管理器执行菜单命令“PLC”→“诊断/设置”→“硬件诊断”,不能打开硬件诊断快速视图。
    后来找到了原因,在管理器执行菜单命令“选项”→“自定义”,打开自定义对话框,选中“视图”选项卡中的多选框“在硬件诊断期间显示快速视图”,在故障诊断时就可以显示快速视图了。
-

西门子PLC数字量模块"Lamp load" 的含意

在西门子PLC数字量输出的负载说明中有恒定值的阻性负载, 灯负载和感性负载。 在数据表中的这些值涉及到每个应用中的数字量输出。
阻性负载
恒定的阻性负载的特性一般是在技术数据中以最大输出电流(当信号为1时)的说明来表示的。
 灯负载
在使用灯负载时要考虑到灯的接通电流是额定工作电流的n倍。灯丝升温会导致阻抗迅速增大。灯负载在数据表中的特性以瓦特数来表示。
这就意味着比产品在额定电压乘以允许输出电流所得功率低。高的接通电流导致了灯负载的最大开关频率要比恒定的阻性负载大约低10倍。
因此,对于数字量输出只能连接总的额定瓦特数低于标定的灯负载的灯。  LED 指示灯不受影响,等同于阻性负载。
感性负载
如果使用感性负载,负载的阻抗(继电器线圈,接触器)大小依靠数字量输出的开关频率。因此,它允许的开关频率要比恒定的阻性负载的低很多,
这样可以确保继电器开关的可靠性。这是因为感性负载电路要通过其保护电路将关断时产生的感应能量释放。 如果开关频率过快,关断电流能量不能被充分释放,结果导致输出继电器不能被关断。例如:在没有保护电路时,数字输出电子晶体管上就可能产生浪涌电压而损坏模块。

网友A(2017-01-12):
符号表就是家与公司,变量表就是你从家上班骑车去公司,或乘车去公司,再或开车去公司,你所使用的交通工具的名字。(自行车,公交车,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