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主钩用变频改造如何防止溜钩

楼主(2012-10-09):
起升机构是天车系统中最重要也是控制最复杂的部分,其可以只包含主起升(MHD),也可以是主副起升(MHD、SHD)双起升配置。起升机构是位能负载,其吊装重物由下至上运行时,电机工作在电动状态,吊装重物下降时电机工作在再生发电状态。其对变频控制系统要求启动转矩大、零速满转矩,抓吊重物离开或接触地面瞬间的负载剧烈变化能平滑控制;在起升、下放和保持的过程中确保重物平稳不下落(溜钩)。系统所配的变频器具有高启动转矩、零速满转矩、四相限运行、快速的转矩上升时间和机械制动器顺序控制等功能,全方位满足起升机构的工艺要求。系统除了变频器本身的保护功能外,还具有超速、超载、钢丝绳空、极限位保护多重保护。

系统除了变频器本身的保护功能外,还具有超速、超载、制动器检查、极限位保护多重保护,全方位满足起升机构的工艺控制和安全要求。转矩验证功能:
转矩验证是系统提升传动控制中的一个功能模块,在松开机械制动器和开始提升传动之前,确认电机能够产生转矩,机械制动器没有打滑,防止溜车等事故,提高天车的提升性能。

转矩监视功能:
转矩监视功能用于监测电机转矩,检查电机在加减速时是否能够跟随速度给定,在正常运行和加减速期间是否产生过度的速度偏差。

机械制动控制功能:
在起升电机速度降到零速后,就应立即施加机械制动,以防止溜钩。当变频器接收到起动命令后,在收到转矩验证成功且没有停止命令时,经过设置的制动抱闸松开延时时间后,变频器输出机械制动开启信号,机械制动器松开,反馈的机械制动确认信号正常开启后,变频器升高输出频率至设定速度。

当变频器接收到停止命令后,传动将通过电气制动停车直至零速,变频器撤去机械制动开启信号,机械制动器抱紧电机轴。反馈的机械制动确认信号正常关闭后,变频器的“RUN”命令在经过了设置的机械制动延迟时间后复位为“0”。

如果发生机械制动故障,例如在起动或正常运行期间,反馈的机械制动确认信号不正常且时间超过了设置的机械制动故障延迟时间,变频器将停止输出并指示相应的故障信息。

网友A:
变频器拖动其中电机的话一般都是需要加配重块的~~~配重块的大小根据起重机的负重而定~~~

网友B:
起重机主钩用变频,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些主要还是在进行电气设计以及变频器调试时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最主要的就看重抱闸的控制,可以这样说,抱闸控制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安全系数的高低。